华硕M4N68T-MLE V2 1.00自动上电不显示

楼主(2017-03-02):
今天接到同行一台电脑说是自动上电不显示,师兄让我修上电确实自动上电,拆机拔掉所以外设裸板上电也是自动上电,根据华硕通病之前修过好多块了,心想可能是822坏果断先换822在说,换好后上电好了不在自动上电了听到一声滴应该是亮机了,为啥没显示,装上独显显示了,进系统测试了正常,客户之前是集显的开始修集显,集显有时候能显示进系统一会儿就开始闪黑一下亮一下,有时候没显示显示器有信号亮气一会儿就熄灭变黄,是啥问题桥的问题吗,还是blos,没有blos谁发一个谢谢

网友:
应该不是bios问题 vga接口查一下吧

网友:
VGA接口 屏不亮查行场信号

网友:
6条腿的管子看看

网友:
cpu也换过了

网友:
VGA旁只有一个14脚的行场芯片,型号是74HTC125D已经换过了进系统还是会黑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822排阻是IO旁边还是开关针上拉的排阻

网友A:
次板已修复VGA于IC芯片旁两个小三角管子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次板已修复VGA于IC芯片旁两个小三角管子去掉就可以了

修复了就好。

网友:
这板子还有一个通病,不上电,小五角坏,不跑吗1.2VSB坏,等等…………

网友B:
是转换信号的管子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转换信号的管子把

可能吧。

网友:
对了上次问你要QQ 你杂不打理我呢????私密把QQ给我

网友:
同样的问题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