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 plus开机换屏造成阴阳屏

楼主(2017-03-02):
一台苹果6是plus摔碎外屏,压屏后忘记断电就试屏,导致屏幕左边上半部分暗屏,观察排线插口损坏一针和一电感烧毁,经过飞线到偏光第四脚,现在屏左边上角约六分之一还是暗点,屏幕仔细观察不闪,不抖,求助,这因应该是还有什么地方还有问题,应该怎么处理,谢谢大师指点一二。
我来回答
暗屏

网友:
提到的是苹果6s plus

网友:
如果飞线后电压正常了 那是屏本身问题了吧

网友:
换个屏在测试

网友:
你说排线连接座损坏,请先更换连接座再试。

网友:
是不是屏也烧坏了,先换个屏试一下,再就是座子也可能烧毁啊

网友A:
你的排线接口估计没飞好 换一个吧
梦☆飞
以排除了屏的问题,还是来自主板,飞线应该怎么飞
详情

网友:
下次我要小心点了,谢谢分享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排线接口估计没飞好 换一个吧
以排除了屏的问题,还是来自主板,飞线应该怎么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