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39一波三折维修

楼主(2017-03-02):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DELL的14-5439本本,版号13269-1,此机器同行说是不触发,拿到手用可调电源上电测试,待机0.005,待机正常,按开关,电流跑到0.4~0.65~0.9,竟然亮了,我了个去,当时和师傅都很高兴,想着这个机器不会是来送钱的吧,哈哈,话音未落,瞬间掉电,电流回到0.001,再按开关,就不触发了,无语,只能老老实实拆机了,拆机后拿出裸板,根据师傅平时所教,要先测主板上公共点及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是否正常然后才能上电,测试都正常,于是再次上电,电流又再次上来,这到底什么问题啊,难道是静电引起的,把板子刷干净后,准备装上去,师傅说可能板子受潮也会这样子,要拿风枪给稍微烘烤下,这里不得不佩服师傅,眼力真的不一般,一下就发现问题了,原来是充放电管理芯片的第1和2脚都被腐蚀了,2脚最严重已经看不到外面的引脚,怀疑和焊盘之间断了,但是师傅用万用表测量不存在断路

看就是这个芯片,查电路图,1脚和2脚为充电电流检测反馈脚, ,这里出问题可能检测不到电池,所以用风枪加焊下芯片,这下接上电池,还是不充电,而且只要接上电池按开关就没反应了,所以师傅怀疑芯片坏,由于手上有联想Y500的料板,它的充电芯片是BQ24737,看了下电路图引脚定义相同,可以代换,于是师傅更换上芯片,再次接上电池按开关可以上电了,但是电流是0.9 左右,感觉不像在充电,测了下电池放电MOS管的S级电压为16V,电池上标的电压为14.5V,心想也许电池已经充满电,所以不再充电了,然后接上硬盘进系统看了下  果然电池电量已满,充电标志也有的,机器也不再掉电,到此,维修结束!

希望大家多交流,本人师从上海笔记本维修高级工程师唐工,他的第三版的《笔记本高级维修教程》有详细的电路讲解,适合新手看,在此给大家推荐下!!!

DELL Inspiron 15-3542 板号 13269-1 .pdf

网友:
挺一下 66666

网友:
笔记本三板斧你不回

网友:
维修仔细观察才行的

网友:
修本和治病差不多,讲究望闻问切!

网友:
是啊,所以拿到裸板要先仔细观察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图纸,真是名师出高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