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5刷机报错-1

楼主(2017-03-02):
RT请问是基本的问题吗

网友:
补个图上来

网友:
论坛有报这个代码的案例  你看一下

网友:
IPHONE 系列手机的维修思路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
这个时候应该在写基带,这个-1你检查基带工作条件、还有基带码片。

网友:
刷机刷到3/2报错-1一般是基代电源供电有问题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