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外接有显,内接不显

楼主(2017-03-02):
显卡加焊,重植也是一样,+LCDVDD没电,拉个3v给他也不行

补充内容 (2017-5-2 10:40):
换ec好了,那你知道是什么信号和ec沟通吗,好了我测那个电压也是无电

网友:
又不是暗屏 拉电压肯定不行啊

网友:
这机器显卡容易坏焊显卡吧

网友:
其它条件没有满足光给供电也不行啊,显卡虚焊或者损坏也是不行的

网友:
还是要查显卡有没有正常

网友:
换显卡  换显卡  换显卡  换显卡  换显卡  换显卡  换显卡  换显卡  换显卡  换显卡  换显卡  换显卡  换显卡  换显卡  换显卡  换显卡  换显卡  换显卡  换显卡  换显卡

网友:
这个焊显卡应该行。

网友:
显卡  LDDC_CLK连接 的屏检测电路

网友:
ec也 会导致啊

网友:
打显卡到屏线口的信号线有没有波形出来,如果没有还是显卡的问题的

网友:
重置不是万能的 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换ec好了,那你知道是什么信号和ec沟通吗,好了我测那个电压也是无电

网友:
换显卡试试吧

网友:
背光·  和亮度调节   ec控制的

网友:
你看下码片电压可有?阻值可正常?或者有没有波!

网友:
重置不行就换显卡··我大多都换·

网友:
更换过芯片吗? 显卡貌似也容易坏

网友:
换显卡试试

网友:
把 D5402去掉 量  D5402 1  2的脚

网友:
EC 的问题 以前修过东芝的M800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吧

网友:
现在好了吗?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可否分享下经验兄弟

网友:
N4030 换个屏 屏线 最后加焊显卡 看看 3板斧不行查电路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