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P43E3 XE有有复位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7-03-02):
   本来这个贴是我昨天晚上发的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发出去的时候只发了一个图片上去我打了一堆字呢 打的字全部不见了只把图片就传上去了,怕大家误会我 说我是刷分的只传了一个图片上去,所以我叫版主帮我删了免得大家误会 都昨晚10点发出去的了 估计版主们都睡觉去了没看到 我今天早上打开迅维网一看 嘿 嘿,句容版主把我贴删了,先谢谢他了 话不多说 请看下面故障
           客户拿了一块映泰型号是TP43E3 XE 说点不亮 自己试了一下是点不亮 确定是主板出了问题 给客户先留个电话说没那么快好了我打电话给你,客户同意了 开始动手量了各组电压都正常以及复位时钟都正常,自己又在映泰官网下了BIOS刷进去还是一样不跑码 又拿起主板看看有没有断线掉零件啊 看了会都没断线掉零件 想想这775的座子有时候会有点接触不良拿洗板水把CPU槽刷 刷 刷了一下 上电还是一样 又去迅维网查查看看有没有这板的通病 看了会只有分享BIOS的其他的都没有,还是自己慢慢查我左看右看看到CPU旁边有个8脚的小管 看到这小管想到华硕的H61板子好多都是这个小管坏了会导致不跑内存,我也不知道这管是干什么的直接把他拆了 上电触发听到 滴 滴 滴 我嚓 跑马了,原来是这家伙坏了,我当然要查查他是干什么的,经过排查这8脚管是控制内存的他的4脚连到内存的238脚是SMBDATA信号脚 他的5脚连到内存的118脚是SMBCLK信号脚 大家都知道如果这两个型号脚不正常会导致内存不过,我就想难道是这两个信号脚不正常导致不跑码?不可能啊 就算这两个信号不正常应该是不跑码内存但不会导致不跑码啊,为了证明一下我又把他装回去看看是不是这两个信号电压不对 一上电 神了 也跑码了 晕死了 不管了我怕返修我还是把他拆了 另外问问高手们这是什么问题啊 是不是这8脚管还起了别的作用。附上故障图 这应该也算通病。

网友A:
修好测试下稳定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好测试下稳定就行了

恩 我测了一个上午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 我测了一个上午都没问题

那应该没什么事情了

网友C:
你这不会是CPU电压的问题?

网友D:
应该是内存总线的上啦排阻  cpu..收到bios资料后去读内存  读到内存后把资料映射到内存上效验   可是总线有问题  cpu  读不到内存  所以不跑马        我猜的   大神们不要喷我

网友E:
总线或spd电压不对会不跑码

网友:
楼主经验好丰富

网友:
有复位不跑码最怕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内存总线的上啦排阻  cpu..收到bios资料后去读内存  读到内存后把资料映射到内存上效验   可是总线有 ...

大神级别都分析了谁敢喷啊

网友:
真的是厉害,根据你的分析和线路确实次芯片只会影响内存的话不会导致不跑码,会不会是此芯片检测内存之后要反馈到cpu使其跑马。但是你装上去之后仍然跑马,好怪哟。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神级别都分析了谁敢喷啊

你不要这样调戏我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内存总线的上啦排阻  cpu..收到bios资料后去读内存  读到内存后把资料映射到内存上效验   可是总线有 ...

是啊 版主你都那么牛逼了谁敢喷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总线或spd电压不对会不跑码

我量了内的SPD这个电压是正常的 应该跟他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不会是CPU电压的问题?

CPU电压是正常的1.3V左右 这电压是正常的吧

网友G:
楼主真是不易,发个帖子,能打那么多字详说,好人

网友H:
这是UP6262类的I2C总线基准调节电压输出芯片,6\7\8三脚是输出引脚,输出不同的基准电压,到CPU电源管理芯片,内存供电芯片,总线供电芯片,核显供电芯片等等之类的反馈段口,在BIOS里设定之后,PCH或者南桥经过I2C总线(SMBDATA和SMBCLK)到达此类芯片,把设定的电压数据经过这个芯片进而输出到相应的芯片上。这玩意比较爱坏。造成的问题通常是2类:一个是输出不良,导致各个芯片的反馈出问题,进而引起不能正常工作,板子的电压存在比较奇怪的症状。蓝屏,死机等等。另一个是I2C总线(SMBDATA/SMBCLK)混乱,典型的就是上内存不过或者检测不到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真是不易,发个帖子,能打那么多字详说,好人

这也不算什么 把它分享出来给家一起研究一下

网友G:
天天修机,好没时间,感觉发个贴好麻烦,不知从何下手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这是UP6262类的I2C总线基准调节电压输出芯片,6\7\8三脚是输出引脚,输出不同的基准电压,到CPU电源管理芯 ...

思天版主 你终于来了我就等你来解释了,这么说这个8脚小管作用挺大的

网友:
和技嘉主板差不多。。。。。。。。。。。。8角芝麻官smb爆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天天修机,好没时间,感觉发个贴好麻烦,不知从何下手一样。

晚上可以抽出时间来发帖啊 也不要太过忙了 多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晚上可以抽出时间来发帖啊 也不要太过忙了 多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

说的也是,,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思天版主 你终于来了我就等你来解释了,这么说这个8脚小管作用挺大的

一般都是超频调节电压用,所以拆了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不会是CPU电压的问题?

他这个小八脚旁边是CPU电源管理芯片,CPU供电应该是已经出来了,只是这个VRMPWRGD要通过这个小八脚这里给它一个上拉,应该是VRMPWRGD不正常,导致不跑码,看它设计在这个电源管理芯片边上,也只是猜测

网友:
有可能是排阻虚焊你用风枪一吹好了我也是猜的呵呵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是UP6262类的I2C总线基准调节电压输出芯片,6\7\8三脚是输出引脚,输出不同的基准电压,到CPU电源管理芯 ...

还是版主分板到位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是版主分板到位

那里,我也是随便说说罢了,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网友J: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这是UP6262类的I2C总线基准调节电压输出芯片,6\7\8三脚是输出引脚,输出不同的基准电压,到CPU电源管理芯 ...

版主分析的很到位,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嗯 分享出来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一般都是超频调节电压用,所以拆了也没问题。

下次要是看到这8脚管 首先把它拆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下次要是看到这8脚管 首先把它拆了

当然也不能乱拆,你得判断确定是UP6262,如果是UP6261,那就不行,因为这玩意也是基准供电芯片,而且多用于各个芯片的开启或者作为基准电压用,V星主板上很喜欢用,尤其是P43白金版。如果拆掉,那就连各个开启都没了,板子自然会越来越坏。

网友:
引用 网友J:
版主分析的很到位,学习了

谢谢,我也是随口说说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当然也不能乱拆,你得判断确定是UP6262,如果是UP6261,那就不行,因为这玩意也是基准供电芯片,而且多用 ...

那我怎么判断他是UP6262还是UP6261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那我怎么判断他是UP6262还是UP6261的

外形一样,只能看图纸喽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外形一样,只能看图纸喽

哦 多谢版主指教

网友:
静置 放一天再看。我有块映泰TP43-A7,放一天能开机一次,再次启动就不行了。一天只能启动一次。

网友:
我是小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