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无服务

楼主(2017-03-02):
【故障描述】:iPhone6s 拆开基带屏蔽罩后插卡正在搜索后无服务

【维修过程】:接机后插移动和联通卡测试都正在搜索然后无服务,插电信卡有信号,说明问题出在移动联通2G信号上

                       首先打开设置-运营商-然后手动搜索运营商,发现搜不到任何运营商,一般问题出在移动联通2G信号接收上

                       移动联通2G信号是用的同一个频段,现在一般都是用的GSM1800,既B3频段,一般我都是先判断U_WTR_RF(中频) 好坏

                       从中频GSM1800接收点【50_PRX_MB3_B3_GSM1800_PAD】此条线路上的电感L3907_RF处飞一条假天线

                     飞好假天线后开机测试还是无信号,问题应该是出在中频U_WTR_RF上面,首先测量中频两组供电【PP_1V0_LDO9】【PP_1V85_SMPS4】
                     经测量发现【PP_1V85_SMPS4】这路供电接地了

                    【PP_1V85_SMPS4】同时通往基带电源U_PMU_RF中频U_WTR_RF

                     首先拆除此路上的滤波电容,还是一样短路,随后拆下中频U_WTR_RF后不短了,更换中频后开机测试信号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A:
故障分析的比较清楚,图文并茂,新手容易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障分析的比较清楚,图文并茂,新手容易看懂!

还没休息呢

网友:
图文并茂 描述的也挺好

网友:
楼主发的不是6S,是6SP

网友:
供电对地了   电流不变大啊

网友:
图片真清晰!谢谢分享好案例

网友:
点位图,真好,修起来也快

网友:
那要准备3个卡才可以测了。测1800m的准确。不测b8的接收吗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PP_1V85_SMPS4对地没有造成大短路或者电流变化?

网友:
每天都在努力学习

网友:
是  什么问题

网友:
描述的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这手机的图怎么看啊。。。学习当中

网友B:
看见楼主技术这么给力,真想拜你为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见楼主技术这么给力,真想拜你为师

如果是想要学习手机维修可以去实地学习,技术会有很大提升

网友C:
这不是笔记本板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笔记本板块吗

这里是苹果手机维修版块,你进错了地方了哦

网友(2018-09-21):
6s的无服务的通病就是中频,测半天还不如直接换个中频试一下~不行再说。

网友(2019-09-15):
[url=iphone6s无服务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13366-1.html
]iphone6s无服务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1336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