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5SF挑屏维修

楼主(2017-03-02):
原机屏幕灰屏,换新的有时候可以显示正常有时候不正常,经测试是码片的3VS只有2.5V,没有屏线,直接在主板的这端把3VS和3VLCD短接,屏幕那里也直接短接3VS和3VLCD,交差。

补充内容 (2017-3-3 20:02):
没那么难理解吧,其实就是屏线坏了手上又没有,客户等不了就应急维修。至于为什么主板和屏幕两端都要短接,那是时序问题

网友:
就那么简单啊

网友:
麻片供电偏低导致挑屏

网友A:
板这边可以不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这边可以不短接?

那我短接屏幕那端有什么意义?

网友:
管子供电不足??

网友:
还是屏线问题啊。。

网友:
有这个问题吗,我是没有碰到,一般电压不正常也能工作,有些奇怪

网友:
厉害,我坑定要换屏线了,不会这样操作,下次借鉴下

网友:
码片没有工作

网友:
能修好收到钱就最好。

网友B:
主板有问题还说跳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有问题还说跳屏

不懂就要学,别光只会装B

网友:
码片供电不足,直接飞线解决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借鉴了

网友:
屏幕上电压低,主板端正常,不接屏幕如果电压还低,明显中间连接异常,屏线坏一般就是折弯的地方爱坏,拆下修也快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发贴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