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等离子电视花屏

楼主(2017-03-02):
大神们帮我判断一下是什么位置的问题型号夏华PH-63R35的一台等离子电视开机一瞬间LOGO正常显示冷机时间够了在开机能看几分钟就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与显示部分的外配检查下,屏。显存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显示部分的外配检查下,屏。显存等

现在怀疑是主板显存问题

网友:
先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这个程序现在都找不到了,电视的厂家都黄了,最先想到的就是程序,但是没找到,观察症状还有点不像是程序问题,因为开机是正常的,热机一会才开始花的

网友:
主板DC-DC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