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无声音通病

楼主(2017-03-03):
      接一台联想G470无声音,喇叭打X,  设备管理器里也认不到声卡,其它功能都正常,无修无拆无进水,联想的标签都还没动过,看网卡也挺好的,于是量网卡的供电和复位都正常,刚好有块一样的板,直接把声卡移过来,进系统测还是一样没声音,在论坛上看到有相同故障,但是没解决,维修陷入僵局。      放放水,回来继续干,横扫整块板无意中发现在南桥旁边有三颗电阻有点发霉,可能是海绵垫的缘故,但没有位标,不知道阻值大小,就从另一块主板把这三颗电阻移过来,进系统测试,久违的声音终于响出了优美的旋律!事后量了下这三颗电阻的阻值上面这颗是0欧的,中间的是33欧的,下面是10K的。可惜没有位置号,不知道这三颗电阻的具体作用,难道桥还有声卡模块的供电和偏置电阻吗?期待高手解答!以后大家遇到了同故障不妨试试! 最近缺分,求加分!

补充内容 (2017-3-3 21:39):
上面的都是声卡,不是网卡,写错了,不好意思!

 会员15026322元2023-6-1 00:03
 会员15026322元2023-6-1 00:03
 会员15026322元2023-6-1 00:03
 会员10050822元2022-12-14 20:30

网友:
沙发自己坐,顶起!

网友:
顶起,不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
至今还没有遇到G470无声的机器  可能是因为北方比较干燥吧

网友:
感谢联想   多用海绵

支持 反对

网友:
好像看过娄似帖子,可惜笔记本修的少

网友:
能修到电阻,电容,就是高手了

网友:
大早上起来,就学了一招

网友:
这是通病?个例故障吧。

网友:
可能是声卡模块缺供电或者信号

网友:
不是通病哇,是不是三个电阻进水腐蚀过。

网友:
这都可以修出来   楼主很细心啊

网友:
这个真心不好修,不细心就错过了

网友:
G470修的不少,楼主这个是个例,不是通病。

网友:
图纸难道查不到这三颗电阻是到哪里的吗

网友:
发霉应该不是通病吧,是不是回潮

网友:
楼主声卡有问题,你先修网卡,然后在搞声卡,能说说逻辑关系吗?

网友:
高手啊,经验很足啊!

网友:
万用表跑跑线路看下

网友:
这种故障都能找到太厉害了!

网友:
一般都以为是系统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