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头大的5V待机电压

楼主(2017-03-03):
海盗船cx750,无待机电压。换了几个电阻和芯片ob5269cp,4n60等,有5V待机电压了,短接绿黑线电源也正常转动了,但是过不了一分钟,电源停转,5V待机几乎没有电压有0.6v左右,需要关机放置一会就能有待机电压,不启动待机电压一直正常,一起动一会就没有了。换了5269还是不行,换光耦还是不行。头大的很。第一张图片是需要修的,其他的图片是一个待机正常,大电感烧掉的cx750做参考。

网友A:
现在搞不到这问题是待机电路问题还是其他电路问题引起的

网友:
大神,给点思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搞不到这问题是待机电路问题还是其他电路问题引起的

这个 有可能是 5vSB 负载低 引起的吧

5vSB  输出滤波电容 查下看看

网友:
楼主重点查IC周围小电容.............

网友:
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
用2w10欧姆电阻做假负载测试sb5v的带载能力

网友:
同意八楼观点,电容是重点检查对象

网友:
重新扫荡发现一个二极管反相阻值不是无穷大,因为发帖的那晚这电路又被搞烧了,重新换了后有正常了几分钟又烧了,没在意看二极管是普通的还是快恢复的,害得重新搞。s1g贴片用4004二极管代换的。

网友:
输出有没有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