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95836集显供电不出

楼主(2017-03-03):
这几天修到2台机器,一台神舟,一个联想便携主机,都是开机不显示,用的CPU供电都是95836,测试发现都是基本都是独显有供电,CPU有供电,就是CPU集显供电没有,看了饼哥的文章介绍,也没弄好,去了电阻电压也没出,神舟是K460N,开机电流跑0.7不走了,谁遇到过啊

网友:
如果月饼试过去掉电阻出集显电压的话那你就要考虑是pwm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集显供电还好修啊!BIOS和过内存。要不就本身坏了!

网友:
看了饼哥的教程 CPU集显供电一般是CPU工作后二次Svid产生 按此条件查下

网友:
有些集显不出也是可以正常亮机的,确认下是集显的问题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
没有进水没摔过 可以刷bios先试试看

网友:
这个机器,BIOS 刷过,内存没坏的话不好修啊感觉还是CPU 供电本身问题

网友(2018-03-29):
建议刷个bios,跟这方面的确有关系

网友:
出集显供电要跑马过内存,CPU发出SVID才能控制产生集显供电,所以测试内存的条件,还有PCPURST#可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