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M LX PLUS一根内存插槽能亮,另一根内存插槽跑55,意想不到的故障点

楼主(2017-03-03):
前天一网吧拿来七块主板,四块华硕B75和三块技嘉B85.昨天终于腾出手来检查一番。
拿到第一块阻值一打都正常,果断上u,一看,跑码了,装上内存,亮了。第一反应就是又是比较蛋疼的不定时掉电。换一根内存插槽一试,跑55,一看情况不对,把内存拔下来用镊子刮了几下卡槽,还是一样的情况。仔细观察了一下板子,并没有断线的痕迹。
于是就先放到一边,修下一块。第二块cpu供电mos管击穿,换好后ok。继续第三块,不跑码,一测供电都正常,cpu复位和内存复位都有了,就想到bios问题,于是把第一块的bios挪过来,一上电果然开始跑码亮机,但是换到另一个内存插槽居然也是跑55.
这情况明显不对,我就想到会不会是bios导致的这个情况。于是把cpu供电快的那块bios备份下来,刷进去,果然两根内存插槽都正常了。
于是误打误撞的修好了,就是不知道什么原理,求教大神

网友:
一根槽好用  一根不好用  在条件都正常的情况下 刷nios多数都会好

网友:
修好就行。

网友:
一开始以为是插槽问题。没想到啊,居然是bios。

网友:
我遇到过的一根插槽可用的话,一般是CPU座有针歪了或脏了,,,技嘉,七彩虹居多,,,手上有一片华硕的,把座子清洗了,呆会儿写个BIOS 看看

网友:
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
通过互换bios修好,不至于到处找bios的穷境

网友:
LZ很幸运,我几次碰到档55刷BIOS都没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