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a-h61m-s2p 2.0点位或图纸

楼主(2017-03-03):
cmos电路短线了 找不到连接点急求

网友:
论坛没有的话 就去淘宝看看吧 帮顶

网友:
论坛应该没这板子的图纸,去淘宝看看吧。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4343-1-1.html

网友:
已修好 谢谢大家,是二极管后边的电压连两个电阻,其中与一个电阻相连旁边的电容漏电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