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软件问题解答

楼主(2017-03-03):
  软件开机问题指的是能点亮计算机屏幕,但是却无法进入操作系统时出现的各种问题。

  1、操作系统进度条读取时蓝屏

  重装系统以后这种情况比较常见,这是由于现在大家热衷于ghost安装系统,ghost没有加载sata驱动导致。

  解决办法:进入cmos将硬盘接口模式从AHCI改为IDE即可

  2、找不到硬盘或操作系统

  如果提示如图,那就说明你的电脑可能没有安装操作系统或者没有找到硬盘。

  解决方法:

  一、进入bios查看是否找到硬盘,如果没有找到,打开机箱检查硬盘线路及供电,如果bios里有硬盘信息请往下看。

  二、检查硬盘是否有引导盘,进入winpe(怎么进入以后讲),打开DiskGenies设置系统盘为引导盘即可

  三、系统崩溃了,重装系统。

  3、网卡启动导致开机速度变慢

  如果电脑出现一个DHCP。。。。一直在那里重复地转动说明你bios里面开机启动设置成了网卡启动,这种一般是无盘工作站(网吧经常用)或者网络安装系统时使用的一种方式,这种情况分为两种,一种是不管等多久都无法进入系统,第二种是等一会就可以进入系统,但开机时间很长。

  解决方法:进入bios,在开机启动顺序那里将硬盘设置为第一个即可。

  还有开机时需要按F1进入操作系统的情况,这里也顺便讲一下:

  1、这个是cpu风扇错误,这个是因为你cpu风扇电源接错了,在主板上找到正确的cpu风扇供电接口,将cpu风扇电源线插入就可以了。

  2、还有一种是bios设置错误,开机时会发出两声短嘟声,这种情况进入bios恢复出厂设置也能解决。

  3、键盘错误

  这个提示是指没有找到键盘,查看键盘的线是否接对,键盘ps/2接口一般是紫色的,相对应的主板接口也是紫色的,不要插在绿色鼠标的接口上。

  电脑开机问题相关主题帖:

  电脑开机死机 如何解决电脑开机死机的状况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1712-1-1.html

  通过修改开机启动项让电脑开机加速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3570-1-1.html

  你所不知道的电脑开机方法!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2035

网友:
第一个蓝屏代码应该是7B吧

网友:
这些问题很早就会了,现在电脑都是大坏,不开机  黑屏  不触发   短路

网友:
这些常见的问题,总结的比较详细

网友:
都碰到这些钱就好挣了

网友:
的很详细了啊,学习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