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优雅A560P进水机 保护隔离求助。

楼主(2017-03-03):
神州优雅A560P进水机    板号:DATWHMB18D0  版本:D PQ32这块电路的工作流程是怎么样,大神帮忙分析下。我现在是这个PQ32的6个脚电压全部是19V  造成隔离管PQ35不开启。谢谢

网友:
测一下公共点阻值   公共点短路的话  隔离管也会保护

网友:
以前的公共点短路  恒流电源会提示短路保护   仁宝的公共点短路恒流电源不会短路保护  主板公共端不输出电压!

参考一下这个

网友:
你可以把PQ32换了试下

网友:
快一点的方法,PQ32 4PIN也是有19V对吧,4PIN是+VAD,那PQ35不是出19V了吗?都有19V出来的,还管这管子开不开启啊,看看PQ33 3PIN有19V没有啊,没有的话量量对地值,不短就看看PQ33的2PIN条件,

网友:
3脚正常是8V左右

网友A:
PQ33 1PIN的工作条件没达到,+vh28升压没了 ,经过检查这个板和一般的板子不一样的地方是有个 这样的芯片在专门管理多路电源的开启信号,有点想THINK里面的PMH一样。这个芯片坏了造成+VH28无,造成保护隔离管无开启。发芯片换了再看。谢谢大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Q33 1PIN的工作条件没达到,+vh28升压没了 ,经过检查这个板和一般的板子不一样的地方是有个这样的芯片在 ...

在一些HP的板子的设计中也采用了VH28参与保护隔离的设计  期待下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一些HP的板子的设计中也采用了VH28参与保护隔离的设计  期待下文

芯片要是到了装上去看看再告诉大家,修好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保护隔离 查时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