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intel四代BGA CPU可以直接更换五代CPU

楼主(2017-03-03):
测试机型:联想小新S41-70,原机CPU 五代I3-5005U更换成I5-4200U.实测开机正常,驱动一切正常。

纯属个人实验,希望加分。

 会员6242300鑫豆2025-3-18 12:13
 会员291762元2022-11-11 16:15

网友A:
不需要改动电路 不需要刷BIOS么?

网友B:
具体操作图片给几个最好了 问下楼主你使用BGA风嘴是那种?

网友:
这个测试的好 以后可以在别的板子上进行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改动电路 不需要刷BIOS么?

直接更换的。没有改其他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操作图片给几个最好了 问下楼主你使用BGA风嘴是那种?

快克红外的。没有风嘴

网友C:
楼主好历害,怎么就知道能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历害,怎么就知道能换呢

死马当活马医。要是去买CPU太贵了。赚不到钱,刚好料板很多4代的。就试一下咯

网友:
下面的锡珠的排列是一样

网友D:
板子芯片都那么薄 还黑胶 我就想知道楼主的bga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子芯片都那么薄 还黑胶 我就想知道楼主的bga是什么牌子的

快克7610

网友E:
不一定每个机型都可以

网友:
牛X 这个不好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一定每个机型都可以

嗯 ,其他机型有待验证

网友F:
原来是五代的机器,用四代换肯定没问题,五代的BIOS往下兼容四代的CPU
原来是四代的机器,如果BIOS是四代的,换五代的CPU直接点不亮,如果BIOS是五代就没问题

网友:
这个你就是领导人啊  呵呵 这个也可以换 以后我们就有经验了

网友:
我是来拿分的

网友:
这个有人已经换过试过了

网友:
楼主的 是5代的 换成4代的吧!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楼主亲测应该是没问题

网友:
不需要刷BIOS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来是五代的机器,用四代换肯定没问题,五代的BIOS往下兼容四代的CPU
原来是四代的机器,如果BIOS是四代 ...

嗯,我也这样认为

网友:
五代兼容四代不奇怪,四代上五代估计就不行了

网友:
牛B了我的哥

网友G:
牛B啊,大神,教我啊!技术这么牛B,一看就应该是当版主开宗立派的

网友:
不错的经验啊,谢谢分享啊!原来还可以这样代换啊

网友:
这个没做过,以后留意

网友:
求焊接BGA CPU的技巧,望不吝赐教。

网友H:
这样换就是怕有点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样换就是怕有点风险。

反正料板上面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牛B啊,大神,教我啊!技术这么牛B,一看就应该是当版主开宗立派的

哦,不敢当,我只是个维修匠而已

网友:
很好的经验,下次遇到试下,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厉害了, 可以练练

网友:
CPU 我就换过一次 一次不过成功了  宏基的本本         就是缺少拆机的CPU 买来的CPU大部分都是坏的

网友:
这种CPU不好换,楼主厉害

网友:
有钢网吗?请问

网友:
楼主牛B半载CPU太贵!不敢随便乱换

网友:
不需要改动电路或者BLOS,直接更换的吗?

网友:
一个板子的代换成功不代表全部可以如此代换

加分了

网友:
3带貌似和4代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I:
怎么区别BIOS是几代的

到BIOS里面看ME版本,ME 9.5是四代,ME 10是五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