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does not permit to flash bios

楼主(2017-03-03):
英文:plese plug-in AC! system does not permit to flash bios!!plese press power buttom to shutdown.
翻译:插入ac,系统不允许刷bios,关机重启
刷了bios,换了bios芯片还是不行,求思路。

网友A:
干桥,桥关系蛮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干桥,桥关系蛮大的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网友:
键盘坏了

网友:
先裸板点下试试

网友:
键盘问题!!!

网友:
这个是一接手就是这个故障现象还是你修了什么才变成这样的?说得详细点大家才好帮你分析

网友:
拿掉键盘开机试试,有惊喜

网友:
去掉键盘 试试吧

网友C:
这明明是升级BIOS的界面,如果不是你手动按的,那么就是键盘的问题了

网友:
最小化系统法试试,或许有收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明明是升级BIOS的界面,如果不是你手动按的,那么就是键盘的问题了

666,确实是键盘问题

网友:
666,键盘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没,什么问题

网友:
就是啊   早遇到了   是键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呵呵。我不懂了,但是我修的好就可以,

网友:
等大神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