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电源板上不通电,?

楼主(2017-03-03):
保险,开关管都换了,怀疑是块坏了,我看了一下块是7750,可是我没有,只有7575,怎么代换?

网友:
这个管应该好找啊

网友:
实在没有就买芯片 或该通用板

网友:
你要是确定保险与开关管都是坏的,那电源芯片很可能也是坏的。你有7575,那就找到用7575方案的电路板或电路图,参考着修

网友A:
改电路太费劲,非要改的话找一个7575的电路图参照着改就行了
还不如用模块方便 ,分分钟搞定,也很稳定

网友:
测一下有没有启动电压

网友B:
能要上来价就换通用板,要不上价只能修了

网友:
测一下有没有启动电压。改电路太费劲,还不如用模块方便 ,分分钟搞定,也很稳定

网友:
测一下持续供电有没有

网友:
你把你测量的数据些出来,我帮你 分析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改电路太费劲,非要改的话找一个7575的电路图参照着改就行了
还不如用模块方便 ,分分钟搞定,也很稳定

改模块 不是成本高点吗
楼主要是修好了 成本低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要上来价就换通用板,要不上价只能修了

是的 通用版 最便宜的 好像都20多一块呢

网友:
反正我找不到芯片  就是直接改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模块 不是成本高点吗
楼主要是修好了 成本低点

一个模块才2.5元

网友:
原来模块这么便宜啊
按发块的 高压 电源 一起的十几块钱呢

网友:
换电源板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 通用版 最便宜的 好像都20多一块呢

我买的一种通用板,大概10块钱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一种通用板,大概10块钱左右

质量 怎么样 有没有 返修的

网友:
没有芯片的话,查下外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质量 怎么样 有没有 返修的

蛮好的,看着做工就不错,到目前为止还没返修的呢(我换通用板的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