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CPU,显卡就没电?

楼主(2017-03-03):
盈通R6850显卡,正常时应该有1.16V供电,但现在只有在没有CPU的主板上有电,安上CPU,显卡电就没了,没想法了,有谁遇见过这毛病吗?

网友:
学习学习!感谢分享!

资安通 -5 你学到了什么?

网友A:
显卡有没有插外接电源插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有没有插外接电源插头

都插了,依然是上CPU就没电

网友B:
放上cpu   看下显卡的哪个电压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上cpu   看下显卡的哪个电压没了

一共四个电感,只有一个1.5V,其他的三个电感上电都没有了,不上CPU,所有的电都有

网友C:
遇过次  我遇到的是 电源供电不足导致带不起显卡的

网友D:
什么意思,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意思,显卡?

恩,显卡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过次  我遇到的是 电源供电不足导致带不起显卡的

其实一共5块同样的显卡,只有这一个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