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进水开机卡白苹果 DFU黑屏4005

楼主(2017-03-03):
进水6S,进水面积较大,处理进水后,开机卡白苹果,单板上电由80、100多跳变最至350左右回落到100左右,测过I2C,电压都有,SPI总线上的芯片逐一拆下,故障依旧。
强制DFU,刷机黑屏第一个正在等待好半天报错4005,难道盖子坏了?
修了一天多,实在没思路了!请各位大师指点~ 感谢

网友:
手机维修还在学习中,,,

网友:
干CPU相关电路

网友:
李老师,CPU相关的供电查过,DDR0-DDR3 RREF也查过,正常,也只能干干外围电路能引起4005的,实在头晕

网友:
第一个等待4005是上盖  第二个等待4005是硬盘

网友:
这个要结合进度条判断是不是盖子还是硬盘

网友:
考虑搬板看看

网友:
换硬盘试试

网友:
估计虚焊啦,重新直球

网友:
这代码不是硬盘问题

网友(2017-04-07):
手机维修,,,,,,,当中还在学习,,,

网友:
CPU的供电和外围小元件,进水小元件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