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ZQS E1-471 花屏跳屏

楼主(2017-03-03):
【机器型号】:

版号如图
【故障现象】:送修故障为 跳屏 花屏
【维修过程】:
接机见到的现象是开机进系统偶尔跳屏一下 ,
根据现象排除了屏和排线 ,
偶尔跳屏,现象不明显 加压测试多次开机  偶见显示不正常 ,

根据经验查测LVDS阻值 ,TXLCLKOUT-_CON 阻值不正常 ,查显示输出信号来源 ,
实际中 PR2等没有上原件 ,设计为桥输出显示信号。

更换桥后测试正常 。
》》》HM65后 显示问题等 不单单和显卡有关了 ……

网友:
又是一个经典啊

网友:
竟然还有这种问题

网友:
是的HM65不正常也会导致显示花屏

网友:
我遇到的是充电就会大电流,适配器和电池只能用一个,能查的都查了,能换的全换了,然并卵,这机子真的很稀烂。

网友:
又是一个经典

网友:
good work and nice job , thank you for sharing

网友:
嗯啊,现在很多设计都要走南桥了。。。。

网友:
显示信号有问题啊

网友:
楼主好功力,这板在我这里恐怕会废了

网友:
我权限只有五分啊,怎么加了十分系统漏洞吗

网友:
遇到过PCH引起的偏色 楼主牛

网友:
好历害 呵呵  学习了

网友:
现在桥反而比显卡坏的多了

网友:
可以改电路 吗

网友:
高手 高手。。。

网友:
确实是高手, 叫我怎么也不会,也不敢换PCH

网友:
I系列机器,很多都是桥输出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