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代摔了无基带,重做后有基带,打不来电话,拨号界面无串号

楼主(2017-03-03):
6代摔了无基带,重做后有基带,打不来电话,拨号界面无串号,U1点已经飞线,还是无信号,求助??

网友A:
版本8.几的可以先同步下时间,时间正常后。在看有没有串号,没串号查RFEE总线。有串号看看能不能搜索到运营商联通移动电信。不能查接收通道,能的话飞假天线查发射。都没有先直接换射频芯片。先说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本8.几的可以先同步下时间,时间正常后。在看有没有串号,没串号查RFEE总线。有串号看看能不能搜索到运营 ...

拨号界面,输入指令不出串号,关于本机估计是有了的

网友:
时间对上没有?插卡能认卡吗?不行要不发过来看下。迅维快修旗舰店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0755-27391022 姜小姐

网友:
会不会CPU也损了呢

网友:
基带U1和V1脚飞线解决。

网友:
实在不行就发到迅维看看吧

网友:
也没有查一下基带的工作条件比如供电什么的

网友:
先弄U1V1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本8.几的可以先同步下时间,时间正常后。在看有没有串号,没串号查RFEE总线。有串号看看能不能搜索到运营 ...

一刀兄弟一定是高手,有空多赐教赐教!

网友B:
看到这两个破布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两个破布垫

你这个图片掉了5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图片掉了5个点

其中三个都是NC只有两个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