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图纸 l-vk8m890g 内存供电短路求助

楼主(2017-03-03):
板子加不上电,量内存供电短路把所有的滤波电容拆掉还是短路,有谁修过这版子,其它地方哪里还能引起短路,在这谢谢了,谁有图纸给发一个

网友:
别沉啊顶一下

网友:
测上下管有没有短路,有的话上下管也拆。最后拆内存供电芯片

网友:
烧机烧一下

网友:
昨天下了一个图纸,拆掉所有东西还是短路,应该是北桥坏了,没有工具就没有拆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