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IPhone 7 重摔机 换屏后无法进入系统

楼主(2017-03-03):
刷机后 报错 9; 是硬盘 还是 CPU 虚了???
iPhone

网友:
需要折下硬盘打 阻值来确定么? 客户还不确定 修不修这样严重的问题,,,,

网友:
硬盘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先测下硬盘条件 正常的话就要拆硬盘了

网友:
报错9的话先测量硬盘的工作条件再换硬盘吧,先别一下子就搞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