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的宏碁V5-471G,版号11309-2

楼主(2017-03-03):
看到此机是心里不由自主的想起了首歌天空中最亮的星, 它是进系统前一切显示都正常,进到桌面后就这样了。、、、各位大神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处理
   我的经验是怀疑cpu问题。因为早些年遇过同样现象的换u好的, ,但还是一步步来吧,找了个图纸 测下显示接口阻值,
   发现15脚——25脚(数据脚)LVDS阻值都正常有700多欧  这是到独显的,,,27——37(数据脚)没有阻值无穷大,这是到cpu的,所以可以确定了吧。,。
    此u是焊在板上的所以。,只能把集显屏蔽掉,用独显一切正常,希望对大家有些许帮助,或者大家有更好的见解可以一起讨论下,附上图纸

网友:
.....

主角小子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支持一下~~!~!~

主角小子 -4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这是CPU挂了的节奏??

网友:
学习了这个维修不易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个不显示的刷BIOS好的

网友:
这种cpu集成显卡的,特别容易坏集显

网友:
楼主要不要考虑加焊或者重植呢?

网友:
思路明确,不用集显也没什么影响,毕竟焊U有风险啊

网友:
17到37应该是EDP信号,如果你的屏用EDP的屏就用这信号,如果你的屏是LVD的屏就不用。

网友:
   cup坏了吗       ?

网友:
我这个有个三修机器,好不容易搞亮机,还开机一会掉电

网友:
风险挺大的   要是弄不亮了  不好交代啊

网友:
没办法啊 , 来混点分, 没分下载了, 现在这分还又值钱 ,1块钱一分 ,不然就直接充 了

网友A:
大神怎么屏蔽集显的,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怎么屏蔽集显的,求指教

安全模式下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