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1948a-led维修

楼主(2017-03-03):
va1948a-le,有时开机显示正常有时开机没有显示,有时又开机指示灯都不亮,
这个怎么修啊。请问有修过这种的吗?

网友:
好像刷一下程序

网友:
刷BIOS好了,谢谢

网友:
我还以为是电容问题 原来是bios的事

网友:
不亮的时候从电源板开始 看是驱动板导致还是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