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不触发,无3.3V 5V

楼主(2017-03-03):
DELL N4010故障:
不触发,
无3.3V 5V

测试待机芯片8206B ,各电压正常,没有输出3.3V 5V 电压,换8206B 一样,测试3.3V 330电容不正常,有小短路,换电容 ,OK

网友:
这个滤波电容好像经常有坏的

网友:
通病来的,遇到过这样的机器!

网友:
电容短路,技术不错!!

网友:
通病机器了

网友:
good work and nice job , thank you for sharing

网友:
这一款大短路 修的挺的

网友:
这个故障是通病吗?

网友:
3.3V 330电容不正常,有小短路    这个应该不好测试 小短路是阻值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