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1005的加热片电阻只有25欧正常吗

楼主(2017-03-03):
第一张出纸速度正常,但是第二张就很慢,要十几秒,有时从第三张开始很慢,每张间隔十几秒空转时间,
拨下加热片插头测量电阻只有25欧正常吗?

再问个问题,一般电阻类的东西随时间阻值会越来越大吗?

网友A:
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正常的,,,

能请教一下每张中间时间太久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请教一下每张中间时间太久是哪里的问题

你换个系统,在官网上找驱动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换个系统,在官网上找驱动重新安装试试

复印也是这样的。恢复出厂默认,检查过设置中的纸型A4 普通纸。复印仍然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印也是这样的。恢复出厂默认,检查过设置中的纸型A4 普通纸。复印仍然是这样的。

以前遇到过,换了驱动就打印快了

网友:
最新情况是,买了根原装的加热片,测量电阻是52欧左右。更换上问题依旧。测量了双向可控硅,正常。测量了光耦也正常。然后测试了打印过程中定影上面的窄纸识别的光电传感器,工作情况也是正常的。

又测试热敏电阻上面的在线工作时的电压时,发现空转等待的时候和待机时的电压一样,就是说空转时其实没有加热,并不是想象中的持续加热升温,而是等待散热吧。不知道对不对。

但是不明白为什么会有等待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