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e431 花屏,换了屏的,什么问题?

楼主(2017-03-03):
IBM e431故障:
花屏,换了屏的,
什么问题?求助大家!

网友:
屏线或者南桥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看花屏没

网友:
显存问题哦???

网友:
外接是否正常,外接正常的话,换多两张屏试一下(破屏也可以,只要有部分正常就行),还是一样的话,看屏线有没有断线,所有到屏的电压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不规则的花屏 外接下试试

网友:
那就换主板

网友:
花屏跟南桥也有关系吗?

网友:
看看屏线接口边的上一个MOS管

网友:
屏线主板 南桥也有可能

网友:
把独显关闭掉试试看。

网友:
屏线坏的也比较多

网友:
码片换过吗?

网友:
有2个显存 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