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550C 版本X550CC REV2.0独显BIOS

楼主(2017-03-03):
华硕 型号A550C
版号 X550CC REV2.0独显BIOS
上机测试OK!

asus A550C 版本X550CC REV2.0独显BIOS测试OK.zip

网友(2017-08-19):
挡LOGO不知道刷了有没有效果,刷刷看吧,希望你的BIOS有用

网友(2020-07-27):
俺接到客户的机器,0.6掉电,刷次BIOS 亮机 各个驱动正常

网友(2020-11-26):
谢谢楼主的BIOS,今天我也修到一台华硕A550C 板号X550CC REV2.0 板载I5-3337U 1.8G 板载4G内存 GT720M显卡 8个显存忒片。故障现象:插电0.003,能触发开机指示灯也亮电流0.669不动屏幕没有显示没有图像。于是刷了您的BIOS,电流0。845亮机了能进系统GT720M显卡也能打上驱动,拷机24小时没问题,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