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600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7-03-03):
有时进系统几分钟就掉电 有时可以用20分钟 开机在bios界面就不掉电  cpu风扇转速1300 显卡风扇转速1600左右

网友:
进系统就掉电 不是某个驱动引起的 ?

网友:
安全模式掉电麻
不掉的话挨个打驱动  看那个设备除了问题

网友:
附意3楼说法

网友:
原来是高雅板坏了   现在就是用一会掉电重启了 再用一会又这样

网友:
CPU供电是不是不稳地,用示波器查吧

网友:
系统下温度高吗

网友:
这个一体机掉电不是很好搞啊!问题比较多。

网友:
引起掉电的原因有很多了,要一步一步排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