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3G/4G解ID锁教程

楼主(2017-03-03):
大家可以试试 本人整理的材料

全教程

网友:
要拆硬盘吗

网友:
截图出来看看就好了

网友A:
iPad2        去掉R1205        CDMA少R1204.直接短接
iPad3        去掉R1205
iPad4        去掉R1204
iPad5        去掉R1506        注意还有另外版本是去掉另外一个
iPad6        短接R0505        刷机WIFI打不开,换251的WIFI即可,越狱打补丁也可
iPad mini1        去掉R1204        有些板没R1205短接即可
iPad mini2        去掉R1204        有些板没R1205短接即可
iPad mini3        去掉R1204        有些板没R1205短接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Pad2        去掉R1205        CDMA少R1204.直接短接
iPad3        去掉R1205
iPad4        去掉R1204

iPad6        短接R0505        刷机WIFI打不开,换251的WIFI即可,越狱打补丁也可  换251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iPad6        短接R0505        刷机WIFI打不开,换251的WIFI即可,越狱打补丁也可  换251的是什么意思?

换wifi芯片

网友C:
CDMA版去了1205就变手机了,不会变WIFI版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CDMA版去了1205就变手机了,不会变WIFI版啊

变个手机也行啊,把id解开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个手机也行啊,把id解开就行

变成手机版  wifi 还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