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31R-5535 开机电流0.9-1.00A 喇叭滴滴循环一直响

楼主(2017-03-03):
开机电流0.9-1.00A 喇叭滴滴循环一直响求助
求助
DELL

网友:
健盘拆了,不行刷BIOS

网友:
好像到了显卡了

网友:
建议先裸板测试下

网友:
先刷个BIOS程序看看?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嗯,裸板测试下先。

网友:
楼主要描述清楚 报警是亮机报警还是不亮机报警 还有报警几声 dell报警几声一般代表一个故障比较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