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电压的实际测量维修中疑惑

楼主(2017-03-03):
cpu电源芯片的pg,是0.8V。通过一个3V的上啦,应该是3.3V才对。那个电阻,我拆下来量过,阻止是ok的。8k。。。我用焊锡直接短接过,3v上拉直接过来。
这样才能更好的导通这个管子。
可为啥,电阻没问题,也没有串联分压的情况。为啥,电阻装上去,电压成了0.9v呢?

网友:
不是还有个C163电容吗?你拆它看下还是不 是这样,还是的话把Q58换了

网友:
0.8也是高电平也可以导通了

网友:
pg是芯片内部开漏输出外部上拉时,才会是上拉电压。如果芯片工作不正常就不会输出pg,芯片内部就会有个mos管接地,外部上拉电阻就是一个限流的,如果没有电阻,等于供电直接通过芯片接地了,就和图片一样

网友A:
0.8-0.9V都是正常的,你短接上拉电阻的话Q58前面的1K电阻出来到Q58的B极电压太高导致Q58截止状态,肯定不行的

网友:
三极管的导通状态电压是0.6V-0.7V之间,太高或者太低都会截止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0.8-0.9V都是正常的,你短接上拉电阻的话Q58前面的1K电阻出来到Q58的B极电压太高导致Q58截止状态,肯定不行的

支持下,你说的太高或者太低。这个太高怎么说。高出多少算高?然后,这个图中,我看到的是,这个上啦的电阻,一边是3.3v,电阻阻止没问题,却装上后,另外一边相当于开路的状态。0.9v(因为我把电阻去掉,cpu电源管理芯片的pg信号,量到的电压是0.8v左右。)我是这个方面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