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苹果一体机维修U-TB75G-M

楼主(2017-03-03):
同行送来一台假苹果一体机 不触发拆机测3 5v正常 打PCH 晶振 不起振  果断换晶振  换了之后触发了 但是屏不显示外接VGA 画面正常  然后强行给屏上电和背光  显示白红绿蓝交替显示  测了一通全都正常   偶然在外接显示的时候在BIOS里面看到LVDS居然是关闭的  迅速打开  屏幕正常啦 这个主板默认LVDS是关闭的  估计同行拆开放电恢复默认了  把LVDS关掉了给 希望大家遇到这种机器的时候看下LVDS  不要走弯路  下面附上BIOS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这个道是没有注意过!!下次碰到自己也试试!!

网友A:
lvds出厂是应该是默认打开的吧

网友:
假苹果和真苹果,那个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vds出厂是应该是默认打开的吧

后来试过 一放电就默认关闭了

网友:
真没注意过LVDS在BIOS里面的状态

网友(2020-01-04):
额,bios文件比4m大一点点,无视警告刷进去倒也ok。

网友:
lvds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