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7-03-03):
后置不照相,前置闪光灯正常。开机瞬间测不到2.8,短接2.8供电管,还原全部设置。测试有时能打开回卡住图像花屏。求解答umt主板。
主板

网友:
2.8按原电路修好 别短接

网友:
查后置接口的开启、时钟、总线是否正常。

网友:
先把2.8电压修出来,别短接,然后后置接口的开启、时钟、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