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7-03-03):
短接了所有回路电感,还是这样。应该是左边灯控回路有问题。阻止正常。灯控换了没思路了。
问题

网友:
还是有电压没产生

网友:
开机测量一下左背光有没升压,没升压拆掉芯片打值。

网友:
阴阳屏一般是有一组电压没有产生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