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振电容和普通电容如何区分

楼主(2017-03-03):
利用万用表能否区分谐振电容与普通电容,求大神赐教

网友:
区分不了的。、

网友:
在晶振旁边两个就是谐振电容,用万用表区分不了谐振电容与普通电容

网友:
连晶振的就是谐振电容

网友:
只能说在不同作用电路中,使用不同参数电容来克服或增强电路的性能。

网友:
这个不能区分  协震电容只有晶震旁才有啊

网友:
只能根据电容在电路中的位置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