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H61V 2.0版本主板维修

楼主(2017-03-03):
H61主板现在多数没有PCI,测试卡也用不了,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只能听了,插个蜂鸣器,这主板上CPU就报警,插上内存还是报一直报,本以为内存,换了各种内存一没不行,量一下电压也是全正常,只要是插上内存,就一直报,哎,刷个BIOS吧,直接开机机,后来遇到H61七彩虹,插不插内存都是报,那就直接刷BIOS吧,也亮机了,不知道原因,但能修好

网友:
H61板子很多都是BIOS坏,能修好就行

网友:
楼主,你太厉害了!!刷 BIOS都可以好!!我都没有修好过几个板了!!

网友:
那就是BIOS问题了

网友:
PCIE的测试卡80来块一张 感觉还可以

网友:
运气不一般,bios与你有什么关系。

网友:
h61   bios坏的确实很多

网友:
h61的BIOS坏卡内存不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