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钻G41不跑马求BIOS

楼主(2017-03-03):
                               蓝钻G41上电不跑马,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想先刷个BIOS,论坛上没有,另外这板子上假负载不出CPU供电,CPU复位也不好测,假负载打值CPU到北桥正常,PG也正常,IO到南桥 网卡的复位正常,目测没有断线,没思路了。哪位大神有遇到过,发一个备份BIOS或者其他的思路,谢谢了

网友:
这种板基本都是桥问题多用的都是旧的桥

网友:
考虑下南桥吧!BIOS就不用考虑了!

网友:
我修机少,只是纯理论推理一下,仅供参考。
你说供电复位时钟都有了,是否有遗漏,再测一次
另,抓波内存SMBUS,看看是否跑码,如果未跑,再回头抓bios的CS#,so
如果有波形,先换内存换U试试,再刷bios
没有波形,查桥的条件
或,干桥

网友:
这个bios不好找哦

网友:
杂牌板,BIoa基本别想,这桥坏多

网友:
已修复,换南桥82801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