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来一帖,绝不是水,来个老司机指证

楼主(2017-03-03):
直入正题
今天刚过高级班教室,拿了块Lenovo G585 仁宝LA-8581P,本来是要跑线的,结果被一问题卡了一下午,好纠结,各位路过的大哥大姐大师大神一定来指正一下啊
是这样的
拿到这块板跑公共点,图纸48页是这样的,左边是插入适配器产生的VIN,右边是电池过来的BATT+,它们中间是一个BQ24725的充电芯片

网友A:
蓝色箭头是从充电芯片BQ24725的4脚ADCRV发出来的,绿色箭头是从BQ24725的3脚CMSRC出来的,只要这个芯片正常运作,4脚出来这路会比3脚出来这路高6V,以让PQ7,PQ8从左往右导通,同时如上图,蓝色那路向左还绕了一个大圈,送到顶上那个PQ5的D极;绿色这路还送往PQ5的S极,并经过两个电阻分压送到PQ5的G极,照理说,正常的话这个PQ是永远不可能导通的。
问题来了PQ5的头顶有串英文for reverse input protection,翻译过来是反向输入保护,这里的这个反向输入保护到底是怎样起到它的保护作用的,求大师指点啊,@月饼老师,@黄老师,@阿林老师

网友B:
PQ5是N管,导通条件是G大于S,正常情况下S极电压是大于G的,所以不会导通,当正负接反时,地就是正极通过电阻PR26和PR27分压加在PQ5的G极,S相当于接的负,这时PQ5就会导通,把二个隔离管的G极拉低到地起到保护后级电路作用

网友:
先搞清第3脚的作用再说别的,

网友A:
是不是这个PQ5本就是不能让它导通的,而流到它D极的电流如果太大,PQ被击穿后电流强行通过G极全部被导入地?

网友:
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个大电流会是从哪里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个PQ5本就是不能让它导通的,而流到它D极的电流如果太大,PQ被击穿后电流强行通过G极全部被导入地 ...

正常的情况是不导通的

网友:
小伙子,不错!很有研究精神,要去做研发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蓝色箭头是从充电芯片BQ24725的4脚ADCRV发出来的,绿色箭头是从BQ24725的3脚CMSRC出来的,只要这个芯片正常 ...

1、我只能说,CMSRC这个不是输出引脚,它类似于侦测引脚。
2、至于这个反向输入保护MOS管,我个人觉得它毫于保护可言,因为这个MOS管不在什么情况下,它都不会导通。更起不到保护作用,然而这个电路也从未出现过故障。具体原理得问那脑残的画图工程师。反正与维修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我只能说,CMSRC这个不是输出引脚,它类似于侦测引脚。
2、至于这个反向输入保护MOS管,我个人觉得它 ...

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Q5是N管,导通条件是G大于S,正常情况下S极电压是大于G的,所以不会导通,当正负接反时,地就是正极通过电 ...

很有道理 又涨知识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我只能说,CMSRC这个不是输出引脚,它类似于侦测引脚。
2、至于这个反向输入保护MOS管,我个人觉得它 ...

如果一点作用都没有图纸也不会这样设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