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一个图

楼主(2017-03-03):
如题,本人想求一份昂达GTS250 LE 512MB神盾版 显卡的
,这个显卡的电源芯片上标写的是代号GN=CB Q10,这不是芯片型号,怀疑芯片的反馈脚有元件不良损坏,造成烧上管的原因,,希望大神们,有这款显卡的图纸,能不能分享一下,谢谢了,要是能修好,后继我会把,我的维修过程写出来和你们分享啊。。
我来回答
芯片
显卡

网友:
显卡图纸一线的少的可怜 何况是昂达!

网友A:
显卡的图纸还想找 别想了
黄会志
老师,那我只有放弃了吗,老师,有没有其他维修思路,帮帮我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的图纸还想找 别想了
老师,那我只有放弃了吗,老师,有没有其他维修思路,帮帮我

网友:
放弃吧,供电有时是供卡最难修的,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
先换个管看看能好吗

网友:
这个芯片真正编号为RT9725AGQW,

网友:
测一下烧上管的那组电感两端到管理芯片的反馈电阻是否一致,若阻值差别较大会导致这组电流异常烧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