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0 G2 开机后正常关机,不触发。

楼主(2017-03-03):
同行拿来的HP 430 G2 开机后正常关机,不触发。非得断电后拔掉电池,才能开机。测量开关电压1.8V ,不正常。测量EC 开机脚也是1.8V ,去掉开机脚电容,不是一样。上拉电阻上端有3V ,阻值正常。挑起EC 开机脚 电压正常。看来是开机脚 到EC 线路中有漏电现象。开干。直接飞线到开机脚,中间线路划开。

网友:
图 片加不上,

网友:
技术不好,有图更好了

网友:
直接飞线,又快又稳定

网友:
板层有问题啊

网友:
有是板层有漏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