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条坏,跑C7怎么维修

楼主(2017-03-03):
大神们好,我朋友送我两条内存,DDR3 1600 4G的,他是快递给搞坏了,有一条压弯了一点。有一条把排阻弄坏了。。。压弯了一点这条,上机诊断显示40.。。我用风枪吹了一下被压弯部分的三个颗粒(不敢吹下来,没有其它工具,怕焊不回去),估计吹化锡了,我就用镊子压着颗粒。。等冷却,也就是加焊一下。。。
之后上机,显示C7了。。。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弄了。。请问有会处理这类问题的吗???

网友A:
c7  还是档内存 还是没好

网友:
换内存吧

网友B:
这个最好用AMT64测试卡来测下到底是是不是颗粒识别的问题。

网友:
内存压带重会电路的

网友:
雅图丽讯LX200系列+ASK-C2320 图纸维修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c7  还是档内存 还是没好

我知道还是没好。我想问还能咋弄一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最好用AMT64测试卡来测下到底是是不是颗粒识别的问题。

哦。。多谢多谢 。。那估计没得玩了。。没这工具。。

网友:
暴力快递太无语,我在闲鱼买的936焊台,快递到货已经四分五裂了。
需要换颗粒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这种 都废了

网友:
会不会把板路的铜箔都给扯断了?把弯了的那三个颗粒吹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