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er宏基上网本ZE7开机不亮屏!

楼主(2017-03-03):
这个上网本型号Acer Aspire one D270 (ZE7),到手无硬盘,现在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屏幕没有一点反映,接可调电池充电灯能亮,接可调后上电瞬间电流到0.14A后回落到0.06不动,按开机键后电流增大分别为0.13到0.18后在回落到0.06不动,在按键重复上述,论坛下载图纸打开C壳测量+5、+3.3电压正常,外接显示器也是没有任何反映,本人不是专业搞维修的,不过对维修非常感兴趣,平时自己喜欢搞搞,对笔记本维修几乎小白一个,搞到这里不知如何下手了,请各位老师指点迷津,为感!

网友:
补充一下,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声音,CPU风扇也不转,除了电池充电的指示灯亮,其它两个都不亮,请老师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建议送到当地专业维修店 免得故障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送到当地专业维修店 免得故障扩大!

好的感谢,想自己搞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不懂维修 和你谈什么道理也是。。。

网友B:
估计可能缺供电,不懂的最好不要轻易动手

网友C:
0.13供电没出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可能缺供电,不懂的最好不要轻易动手

看了坛子里类似的状况,我也是觉得好像缺供电,还有一个1.8V电压没有找到测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0.13供电没出全

我也在找这组电压,看图纸好像是pq12,但是我还没有找到这个管子,暂时还不清楚这组电压是多少

网友D:
修时序吧,加油,,,,,,,,,,,,

网友D:
快,加我QQ2900608036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时序吧,加油,,,,,,,,,,,,

虽然不懂时序,都是感谢你的鼓励,我会加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快,加我QQ2900608036

昨晚搞晚了就睡觉了,刚刚看到不好意思,马上加你,补充一下电流是0.006-0.018A,待机是0.006,触发后到0.018-0.013-0.006不动了

网友E:
不要故障扩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故障扩大了。

有思路说一下,,,,

网友F:
按照时序修,群里有资料,自己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故障扩大了。

现在任何东西没有动就是拆开测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照时序修,群里有资料,自己下载

感谢,你指的是那个群啊!

网友:
可能是二级电压没出来

网友:
没有经验最简单的办法加焊南桥,顺便看看小纽扣电池有没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