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030奇怪花屏,已换2个显卡

楼主(2017-03-03):
DELL  N4030  版号09259-2
客户拿来的时候是花屏,加焊后正常,测试电视剧2小时后花屏,内外显都是一样花。植球在上还是花屏,不到5分钟就花屏。
判断应该是显卡老化了直接订了一个回来换上去还是花屏。
难道运气不好遇到垃圾显卡还是有其他问题呢,换CPU,换了显卡滤波电容220和旁边的330,
显存不是灌胶的,没有怀疑。还是花屏,又在其他卖芯片的地方又订了一片显卡换上去,
还是一样,坚持个5分钟左右就会花屏,不进系统也一样,能多坚持一会
已经订了2个显卡,成本都快200了,发张花屏图片出来大家看看,这会是显存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网友:
这个是花屏图片,显存有4个   正面2个反面2个   没有这种显存     不能直接换
谁修过这种花屏

网友:
不进系统  是这种花

网友:
换显存,不是显卡的事。

网友A:
原机上的显存是K4W1G1646E-HC12,我这里有K4W2G1646C-HC12,可以代换吗

网友B:
外接如何?还有就是显卡温度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如何?还有就是显卡温度多少?

外接也花,显卡温度55度左右

网友:
显示信号是桥转换的吗,如果是可以考虑下桥,显存也很大可能

网友:
留意显存电阻吧...这个很重要

网友:
修过这样现象 是显卡的耦合电容有点腐蚀 换个就好。你参考。。。。。。

网友:
应该是显存坏了

网友:
你搞了一圈才想起来搞显存吗。应该就是显存问题了。在换芯片后内外还花屏应该可以确认显存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机上的显存是K4W1G1646E-HC12,我这里有K4W2G1646C-HC12,可以代换吗

不可以,一个是1g一个2g肯定不能换,现存带环规则是:大小一样,位宽一样。至于品牌不一样的在电路图的显卡那个页面有一个显存选择跳线说明,只要换了现存后对应选好跳线放上电阻即可

网友:
4个显存全换了   还是一样花屏

网友A:
换了4个显存,换了2个显卡,换了一个桥,换了CPU,内存,晶振,测了耦合电容,内存耦合电容,宣布放弃治疗

网友:
桥,换了吗,别错过,还有EDID

网友:
屏电路别错过了。。。。。

网友:
遇到过换桥好的 ,昨天修个有时花屏 有时灰屏 加焊桥好的

网友:
有可能是板层有问题了

网友:
明显的显存问题

网友:
显卡供电不稳定

网友:
假焊显存试试

网友:
直接搞显存吧,要费点劲了

网友C:
还是像核心的问题啊

网友:
换显存 看现象像是显存问题

网友:
已经换了两个显卡芯片了,显卡基本可以排除了,现在不管是不是显存问题都必须要排除了再考虑其它,先加焊显存试试,加焊不行就换显存。

网友:
检查下显存供电和锁相环供电

网友:
这个板看样子是废了

网友:
这个很像显存的问题啊,把显存换了再说。。

网友:
这就麻烦了  显存一个一个换呗

网友:
你这是什么逻辑啊,这叫200块成本吗?   不行你也可以拆它下来,除非都整坏2只显示   才叫成本.不坏又可以用其他机子上面了   不是显卡就继续换显存,花钱又和前面的200块加起来了,对不对?

网友:
直接换主板吧,我觉得没必要了

网友:
显存的问题吧

网友:
把显卡换成有铅的锡珠试一下,你的主板板层可能有点变形了,换有铅的锡珠可能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4个显存,换了2个显卡,换了一个桥,换了CPU,内存,晶振,测了耦合电容,内存耦合电容,宣布放弃治疗

换了这么多没仔细测测显卡 小供电吗? 也许是某个小供电偏低导致

网友(2017-04-05):
换这么多都不成放弃吧,人工还贵呢用了这么多时间还没有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像核心的问题啊

我很赞同你的说法,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我真的想说,你只会更换配件吗?为什么不测试一下条件

网友:
会不会是板子 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