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55M-S2卡D1 2秒。求指点、

楼主(2017-03-03):
原来故障是没复位。刷ME_BIOS,和M_BIOS后变成了卡D1 两秒后重启循环故障。
再刷一个官网的M_BIOS都无变化,再刷ME_BIOS也无变化。

检测主供电正常。VTT正常。拿示波器检测SMB和CLK都有波形有3V。

打SMB,CLK阻值相差十几多,分别是470和495左右。拆掉U8后阻值相同了。U8我认为是电流检测,不装也没影响,不装试机也是原故障。

测DRAM_PWROK分压正常,有1.2V。

现在无思路,以确定CPU可以显示的,内存是好的。

也看过RTCRST,和RTC精振波形都正常。

PCH的25M波形也正常。

PCI_E插槽上的A11,A12,A13都看过分别有3V.和波形。PCI上的A15,B16分别有3V和波形。

已经放过电,擦过内存和插槽~~~~,看论坛有几个也是一样的故障,但都没看到有值得借鉴的好方法。。求大神给思路,,,

补充内容 (2017-3-4 13:27):
已修好。是DDR_RST断线

网友A:
该有的都有了  我也没招了 帮顶一下吧

网友:
思路就是换板,要不就换个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有的都有了  我也没招了 帮顶一下吧

谢谢师兄

网友:
思路清晰。。但是我们也没有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
没有复位的  我从不擦BIOS

网友:
把B_BIOS折掉试试

网友:
168脚有电?

网友:
还是把U8换个好料试试吧

网友:
拆了,没变化

网友:
把U8这样的NCT3921芯片全部拆掉,另外内存槽168脚的DDR3复位信号电压是多少?

网友:
折了U8不影响只是不外频

网友B:
ME BIOS刷的是多大的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ME BIOS刷的是多大的文件?

8M。111111111111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