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MS-7597 VER:2.0 不跑码,没CPU供电

楼主(2017-03-03):
接到客户的板说点不亮,直接上电看诊断卡为不跑码,测cpu供电场管没有电压,查开启24脚为0V。蜂鸣档一扫,惊喜出现三极管,直接干掉,完美收工

网友A:
直接干掉开启脚连接的三极管是最省事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干掉开启脚连接的三极管是最省事的方法

这样省事省时间

网友B:
这样最省事 也没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最省事 也没什么影响

对的.省事省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最省事 也没什么影响

对的,对于这些都可以直接干掉

网友C:
如果有开启,芯片有供电,有自举升压还要查那些脚?

网友:
维修过程很简单,但发贴不容易

网友:
这是秒杀的节奏。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开启,芯片有供电,有自举升压还要查那些脚?

反馈,看看是不是有链接到基准输出芯片上面,类似UP6262这样的玩意。

网友:
这是一招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