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P前置摄像头问题

楼主(2017-03-03):
故障现象:
后置可用,前置不能用,打开黑屏

处理情况:
前置内联座各脚阻值均正常.换过前置摄像头.

疑惑:
由于前置摄像头插上的时候各脚位不好量电压.所以我是把前置摄像头拨掉,然后打开相机,量得少两个电压,1.2V和2.8V没有.
想请教高手,摄像头不插的话,打开相机软件后,正常情况下这两个电压是有还是没有?

网友:
2.85v应该有 1.2v应该是接上摄像头之后才有

网友:
查2.8来源  不好测的话 可以不测座子  应该连有原件的那

网友:
2.85v没有可以飞线,看看阻值,正常说明没有断线,检查ic,没有就飞线解决,记得可以飞旁边的3v到3脚上,稳压芯片可以拆掉有个文章有提到,

网友:
iPhone手机座子上面的电压,都有相连的电感,找到此电感可以测量

网友:
插上摄像头测量相连的器件有没有电压就行了!

网友:
2.8有的  1.2没有

网友A:
你的后摄像能正常使用说明供电没问题,前置和后置的供电相同的。查I2C总线和MIPI总经线。

网友B:
应该是有的吧,你往前推一下原理图的电压产生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后摄像能正常使用说明供电没问题,前置和后置的供电相同的。查I2C总线和MIPI总经线。

供电确实没问题,那如果是这样的话,CPU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后摄像能正常使用说明供电没问题,前置和后置的供电相同的。查I2C总线和MIPI总经线。

这两个总线都是通CPU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有的吧,你往前推一下原理图的电压产生就知道了

是的..插上摄像头的时候量电压是有了....打各脚阻值又是正常的...那还能是什么问题?CPU?

网友C:
先打值,换摄像头,不行查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打值,换摄像头,不行查电压

谢谢,后来搞好了,I2C的上拉电阻出了问题,导致没检测到前摄像

网友(2018-03-12):
遇到过同样问题来看看,最后是师傅搞定,搞忘记了

网友:
之前也有一部这样的问题啊,11122

网友:
2.8v开机就会一直在的。1.2只有装相头了才有的。1.2v开机瞬间会有大约3秒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后来搞好了,I2C的上拉电阻出了问题,导致没检测到前摄像

上拉电阻问题,你开始在检测的时候有没有测量过呢?是不是没有上拉电压或者电压有问题呢?

网友:
上拉电阻怎么整呢......................................